[华为手机维修]
酷派8675-A充电板

楼主(2016-03-25):
请问:酷派8675-A充电小板上的A2怎么代换或是什么型号。(找资料说是1N4148,自己觉得像个稳压管。)

网友:
这个就是个二极管,难道击穿了吗?

网友:
不知道是普通二极管还是稳压管,起什么作用的?

网友:
冲电板很多原件可以缩减掉不影响使用的

网友:
找了个4148装上去。

网友:
这是普通二极管吧

网友:
应该是一个稳压管

网友:
能不能找到资料啊

网友:
卖手机处找了个一样的坏板,拆个件换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