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5主板最上面两个软铜片是什么作用

楼主(2016-03-25):
iphone5主板最上面两个软铜片是什么作用,下面看左面那个断了,会有什么影响?难道是天线?

网友A:
GPS天线和GSM复用天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PS天线和GSM复用天线

如果断了,怎么办

网友:
换或者不管,不过无GPS和充电时信号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