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F-G6-MX

楼主(2016-03-25):
今天收到一台式机电脑,主板是七彩虹CF-G6-MX,下面有图,先说说故障吧.刚开始拿来说是有一年没用了,问我能不能用.通电开机都正常啊,接下来客户要求换个CPU吧,我这里正好有个二手的I3 2100,换上重系统一切OK.一边调试一边和客户聊天.客户说要再加个显卡吧.我说行啊,有钱怎能不赚啊.于是上了个蓝宝石HD6750.开始装驱动,问题来了,装了一半,电脑突然死机蓝屏,然后再关机重启,居然开了又重启.这时已到了晚上7点多了,客户等不了,说你弄吧,弄好给我打电话.就这样放了一夜,第二天一上班就开搞啊,开机居然能进系统了,试吧看看电影,过了一个多小时,电脑又死机重启,内存换了,显卡换了BOIS也刷过,都不行啊.主板拆下用我测试专用电源居然风扇动也不动难道这主板挑电源吗?用客户的电源能开机风扇转下就停,放一段时间后也能用个把小时.用我的电源却不能开机.测NCT5532D的28脚有3.23V不跳变,29脚有3.3V有跳变,31脚没电压.请大师指点下问题出在哪?

网友:
这是你换上去的CPU有问题
何不换个CPU试试呢

网友A:
不会吧,这个CPU在别的主板上用的是好的啊

网友:
那还有挑电源怎么解释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会吧,这个CPU在别的主板上用的是好的啊

有兼容问题的就好像内存一样,会造成不定时蓝屏等

网友:
这种板子搞死人,一般直接叫客户换

网友:
刚才试了,把原来的CPU装上去,刚进PE系统又重启,反复这样

网友C:
电源换一个好一点的功率大一点的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源换一个好一点的功率大一点的试试

电源用的是爱国者N500
这个电源是新的应该够了

网友:
七彩虹的板子是真心怕了。映泰的还可以的。

网友:
你自己的电源如果是好的话,那就按不触发来修吧

网友:
先用客户自己原来的东西测看看有没有问题,也先不要加显卡,如果还是一样,那么就先一样一样的换,电源CPU内存换了试,如果都还是一样,清空一下CM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兼容问题的就好像内存一样,会造成不定时蓝屏等

挑CPU主板还是很多的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换着试 CPU 主板 内存 电源 硬盘 轮着来 没其他办法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

网友D:
这个主板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 RT8859M 你就认栽吧,够修的,很不稳定。修好没多久又坏了。8859M 旁边的电容和电阻坏的太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主板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 RT8859M 你就认栽吧,够修的,很不稳定。修好没多久又坏了。8859M 旁边的电容 ...

是UP6203

网友(2016-05-07)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主板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 RT8859M 你就认栽吧,够修的,很不稳定。修好没多久又坏了。8859M 旁边的电容 ...

我的是RT8859M,没有CPU供电怎搞?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好的,谢谢,不过试过了,然而没有用

H61 B75以上的 ,桥和CPU,电源管理芯片 要收到 PROCPWGD , SVID 还有BIOS 程序 正确,才发出 VCORE 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