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743Z LA-4855P

楼主(2016-03-25):
请问,EC ON什么时候才发出??

网友A:
EC ON没时,开关脚变成18V,不开机

网友:
有大神能帮忙分析吗

网友:
  仁宝的上电时序解析:首先出3v 5v 电感电压(3Valw 5vALW) 以及vL线性电压,电感电压(3Valw 5vALW)3Valw 给EC以及南桥3v待机点 5vALW也给南桥5v待机点  当EC 有了供电之后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紧接着EC就会复位 当南桥有了供电后 外接晶振也会起振,此时EC发出rsmrst#给南桥 待机完成 等待用户按下开机按键。 当用户按下开关键 触发EC,EC发出EC_ON#   高电平 紧接着EC发出PBTN_OUT#使南桥响应 接着南桥发出 s5  s3 信号 开启syson susp# 最后发出VR_ON 紧接着发出cpu电源好信号VGATE 接着EC发出ICH_POK CL_PWROK (由南桥开启时钟电路)H_CPUPWRGD  PCIRST# PLTRST# H_RESET#  ADS#

网友:
ec-on是电池模式下  ONOFF是适配器模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 ON没时,开关脚变成18V,不开机

变成18V是正常的

网友:
当使用电池的时候,EC-ON就会发出高电平

网友A:
问题是,我用适配器的,开关脚18V时,不触发,3.3V就可以,没接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是,我用适配器的,开关脚18V时,不触发,3.3V就可以,没接电池

认真查查待机3v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