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信液晶电视机TLM32V68A经常死机故障检修

楼主(2016-03-25):
海信液晶电视机TLM32V68A经常死机故障检修

  用了很久的海信液晶电视机最近出现了故障,不定时的死机问题困扰着我,今天正好有时间所以检修一下,下面便是海信液晶电视机TLM32V68A经常死机故障维修过程。

图一 海信液晶电视机

  故障现象:偶尔能开机,开机后启动时间过长,有时看着电视突然屏幕变为密密的竖条,图像无,声音无,遥控及面板按键均失效。有时开不了机,但面板蓝灯亮(开机时蓝灯亮,关机时红灯亮)。

  解决:拆机目测电源高压一体板上各电容无鼓包现象,测量电源12V、5V均正常,怀疑主板数据问题。首先测量主板各供电电压,5V、3.3V均正常,在测到单片机附近的一个三端稳压N6(1.2V)时,感觉有点偏高,实测是1.29V,且该三端稳压温度有点偏高。该三端稳压的型号是SE8117TA,经上网查询为三端可调稳压IC,但查看线路,该三端稳压1脚与2脚之间并没有调压电阻,只有1脚对地有一个直通的电阻。分析线路得出能用AM1117 1.2V三端稳压直接代换。果断换之,该三端稳压的温度有明显下降,实测2脚输出电压为1.19V。几次反复开机关机后,再无死机现象。

图二 海信液晶电视机

  性能不良的三端稳压IC

图三 海信液晶电视机

网友:
高不到1v竟然差别这么大...

网友:
电源的毛病,还 得有图纸,有精确的电压做参考

网友:
1.2V稳压管问题,这种情况一般是热天出现,冬天也能碰到的几率很少。

网友:
按理说高0.1V没这么大影响啊!应该是热稳定性不好了

网友:
好,通过温度判断故障,好方法

网友:
多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,学习了,

网友:
最后4分了,都给你了

网友:
新手学习中,楼主从1.29判断电压偏高觉得有点说不过去,温度高这个说得过去

网友:
差0.1V应该没有多大影响吧?会不会是稳压管稳定性不好?

网友:
不错 好像是从别的地方转过来的吧

网友:
电压相差这么小,还会影响这么的麻烦事!

网友:
维修就要有这细心的观察和分析能力,供电不足引起芯片不正常工作。

网友(2016-05-03):
稳压管本身性能差

网友:
我今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,换了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