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清华同方19寸LED液晶

楼主(2016-03-25):
  覃总,你得给我支支招啊!不然你徒弟我就混不下去了!

    昨天收到一台清华同方19寸LED液晶显示器  初始故障为不通电,换了电源IC之后能通电,能亮机 就是开机没有LOGO  直接显示   。
    还有开机的时候要按多几次开关才能开机    开关没有问题
     这样的问题已经遇到过好几次了  无从下手  请大神们指教!!!!
     覃总,你得给我支支招啊 !!!!

网友A:
刷下程序清空24C08试试

网友B:
看下开关电路哪边
开关先换掉再看

网友:
你想一下,为什么要多按?检测开关了吗?

网友C:
经验就是还是电源故障,电源带载差。

网友:
直接改通用驱动板就OK了,10来块一个,很简单

网友:
收起下次用得上了

缔造神话 -2 若扣分不自由,则加分无意义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刷下程序清空24C08试试

没有编程器  刷不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开关电路哪边
开关先换掉再看

换过了  按了开关要等5秒才亮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经验就是还是电源故障,电源带载差。

我估计也是  按了开关要等5秒指示灯才亮绿色  亮了之后没有LOGO  接上信号直接显示

网友:
头痛,换个电源板

网友:
有没有Logo应当是程序的事情

网友:
开关全部换掉

网友:
开关 是驱动板控制的吧

网友:
应该还是电源板有元器件性能不良,带负载差。

网友:
驱动板的5V供电稳定吗?

网友:
查一下8脚的数据IC供电是不是2V多,可能是板层过孔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编程器  刷不起

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编程器  刷不起

没有编程器怎么修电脑呀,大哥,工具省不得呀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编程器  刷不起

按你说的,极可能是24c芯片数据乱了造成的,清空后回写应该就搞定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