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1 板号LMQ-1 MB

楼主(2016-03-25):
联想X1 板号LMQ-1 MB 12298-2 一直重启不显示是什么问题啊,求大神解答
重启

网友:
考虑加焊下CPU

网友:
你要看下电流的,看是跑码重启还是缺电压重启啊!

网友:
这个主板的BIOS 怎么还奇怪了,我的编程器读正常,写的话老是出错,难道BIOS坏了吗,我的是8M的bios
能换成16M的吗

网友:
这个 机器 CPU 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是不是BIOS 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,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

网友(2016-04-27):
手里正好也有一台 考虑刷BI0S

网友:
我的是开机进系统后黑屏然后闪屏 有谁知道啥子问题?

网友:
加焊CPU绝对好

网友(2016-06-02):
开机电流0.3掉电重启反复这样刷BIOS不好使准备干CPU

网友:
先测测电压 看电流走到多少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CPU针难焊

网友:
我也有台同样的问题,有时第一次能开亮。关机再开就不断重启不显现了。

网友:
BIOS坏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