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华32l20电视灯亮,二次开机灯闪后无图无声修复过程

楼主(2016-03-25):
(图片)

网友A:
今天接了个乐华32电视,开机无图无声,拆开后盖一看这个电视就一个板子。电源,主板,和升压板都是集成在一块的,先测电源主副供电都正常,再测主控芯片工作电压,也正常,再测屏供电也有5v,说明主板已经正常开启了,故障可能在背光电路,测量lde背光接口没有电压,测升压电感,有38v说明电源主供电已经加到电感上了,只是led升压芯片没有起震这个背光电压应该是68v,没有正常产生,吧表笔放到led灯接口上,关机再开,发现有瞬间的78v,偏高很多说明led升压芯片检查到过压,所有保护了,一般过压保护都是,led灯珠断路,或者灯珠线接口断线所致,拆开屏检测发现一个灯珠短路,换上好的灯珠故障排除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接了个乐华32电视,开机无图无声,拆开后盖一看这个电视就一个板子。电源,主板,和升压板都是集成在一 ...

这个是相片

网友:
在奉上原机bios。方便大家下载。原机备份保证好用

乐华32l20 3MS82AZ机.rar

网友(2016-05-26):
提供一下屏型号和主板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