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5,电流停在4.7左右不跳变直线上升

楼主(2016-03-25):
电流停在4.7左右不跳变直线上升 ,板号LA-9911p. rev1:0
求大神指教啊。电压都有。
板号

网友:
这电流太高了点吧,

网友:
4.7A还是470mA。如果是前者按照短路来修,如果是后者考虑更换A4 CPU。

网友:
确定是4.7A吗 楼主,要真是 这是短路啊

网友:
牛B ,裸板4.7A了还想有跳变?

网友:
这是大短路啊 查保护隔离电路、公共点吧

网友:
0.47?4.7肯定是大短路了。0.47的话不跳变看下电压全了没,按时序修

网友:
,...4.7A大短路直接修短路啊

网友:
不好意思,是0.47不变,还会直线上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