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了十几年液晶显示器今天第一次见到电源板不要光耦的

楼主(2016-03-25):
      本人在福建修了十几年的液晶显示器,2001年从CRT显示器修起的。今天第一次见到液晶电源板不要光电耦合器的。所以和大家分享下。机型是  福建捷联的AOC E2070SWN。屏是 福建捷联电子(福建冠捷显示科技的全资子公司)和LG合资的捷星,(本人原来做过TPV冠捷各品牌液晶电视的售后)

这个机子故障是不通电,刚才修好了。这个机子没有菜单可调只有一个开关机开关,这个像三星185的一个型号也是这样

补充内容 (2016-4-7 13:23):
这个电源厚膜块的型号是LNK6764V, 不要散热片的,功率是30W

补充内容 (2016-4-7 13:24):
这款机子只有输出一组电压19V

网友A:
电源模块的型号是LNK6764V,不要散热器的

网友B:
厂家为了省料省工也是卯足了劲

网友:
真是长见识了

网友C:
不用光耦那它采用什么反馈原理呢?楼主能讲讲吗?

网友D:
难道AOC把 取样 比较调整  PWM保护电路 集成一起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不用光耦那它采用什么反馈原理呢?楼主能讲讲吗?

对阿!反馈的信號怎么處理?

网友:
还真是,这板子省成鬼了,就几个零件搞定了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对阿!反馈的信號怎么處理?

没有光耦,就不需要反馈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难道AOC把 取样 比较调整  PWM保护电路 集成一起了

是的,就是这样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难道AOC把 取样 比较调整  PWM保护电路 集成一起了

这种单独用初级反馈做稳压的电源,不能输出大功率,也就只能在这种显示器上用用吧。电视根本就相应不过来,总是不稳……
另外,显示器的电流基本波动范围小,所以凑合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对阿!反馈的信號怎么處理?

不需要反馈啊

网友:
多谢各位热情的解释!

网友:
都是成本决定的!!搞价格战的结果吧!!

网友G:
光耦应该再某个行骗集成了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光耦应该再某个行骗集成了。。。

这个根本就不需要光耦来反馈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单独用初级反馈做稳压的电源,不能输出大功率,也就只能在这种显示器上用用吧。电视根本就相应不过来 ...

是的,因为现在是LED的,省电啊,所以可以这样做

网友H:
楼主,芯片中间的白色是什么啊?是能加散热片的底板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光耦应该再某个行骗集成了。。。

强烈建议版主改错别字,尽量用专业语言描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根本就不需要光耦来反馈

新技术革命的脚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强烈建议版主改错别字,尽量用专业语言描述。

武叔叔别这样 。,,。我错了
这输入法有问题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强烈建议版主改错别字,尽量用专业语言描述。

用不习惯这个输入法,,
这台机子只能安装拼音输入法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楼主,芯片中间的白色是什么啊?是能加散热片的底板?

电源模块中间白色的是金属部分,用来自身散热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单独用初级反馈做稳压的电源,不能输出大功率,也就只能在这种显示器上用用吧。电视根本就相应不过来 ...

直流低压就 肖特基(没散热)+电容(数量太少)+储能电感 ........ZD稳压二极管(牺牲小我 保护大局)也没看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模块的型号是LNK6764V,不要散热器的

这个机子只有输出一组电压,19V输出

网友I:
他用的什么IC 有没有采样电阻  这样我觉得质量肯定不好

网友A:
引用 网友I:
他用的什么IC 有没有采样电阻  这样我觉得质量肯定不好

IC型号的,我在2楼已经注明了,没有采样电阻。对于单组LED的显示器,用这种电源可以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模块中间白色的是金属部分,用来自身散热的

那就是了,这个可以加散热片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那就是了,这个可以加散热片的。

不需要加散热片啊,不会怎么烫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C型号的,我在2楼已经注明了,没有采样电阻。对于单组LED的显示器,用这种电源可以。

后面的电路都有稳压电路,有个适应范围的。LED显示器的功耗小了。

网友J:
光藕芯片集成了把

网友:
采用什么反馈原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光藕芯片集成了把

没有集成光耦

网友:
国外追求质量求生存,中国是追求省钱求生存,结果 是国人做着做着就倒闭了,而外国是越来越强大,因此出发点不同,结局也不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厂家为了省料省工也是卯足了劲

看到省料,就知国产

网友K:
不错  应该是用初级线圈采样和稳压了

网友:
这样的电源也能用。成本惹得祸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不错  应该是用初级线圈采样和稳压了

是的,就是这样设计的,因为单组LED省电啊。这种电源功率是30W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模块的型号是LNK6764V,不要散热器的

这种电源,功率是30W的

网友L:
如果你修CRT修的多, 你应该能碰到好多机子是不带光耦的。

并不是说不带光耦的就只能用在液晶电源板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如果你修CRT修的多, 你应该能碰到好多机子是不带光耦的。

并不是说不带光耦的就只能用在液晶电源板上。

这几年下来CRT早淘汰了,两年也没修一台,医院不算,我们这边就照相馆的有CRT显示器。这些年下来显示器这一块都是修液晶显示器啊

网友:
TOP电源管理集成了吧?我修过联想也是这个鸟样  偷工减料

网友:
牛的不要不要的

网友:
这样的修起来也简单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厂家为了省料省工也是卯足了劲

是哦,你看它的开关变压器也很小

网友:
看情况做工就不扎地

网友:
AOC的电视也是用这个芯片的多,这样的电源如果真是坏了,不怎么好修,修了3台雷打的,电源,主板,屏全坏了,就是这个电源芯片的。

网友M:
这种设计是把光耦集成到PWM芯片里了,可以看下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这种设计是把光耦集成到PWM芯片里了,可以看下PDF

没有把光耦集成在芯片里面,这种电路不需要光耦

网友N:
有的反馈是通过初级绕组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有的反馈是通过初级绕组的吧?

是啊,是这样的

网友:
现在 LED显示器的功耗越来越小了

网友:
这样都可以

网友O:
没有什么奇怪的,也不是什么新技术,修过CRT显示器的应该早就见过了,取样分为直接取样和间接取样,不需要光耦的,在变压器上有单独的取样绕组

网友:
都是成本惹的祸啊

网友:
集成度高了,

网友:
这几年很多手机充电器都是没有光藕,原边反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没有什么奇怪的,也不是什么新技术,修过CRT显示器的应该早就见过了,取样分为直接取样和间接取样,不需要 ...

是的,CRT的电源电路是很多都没有用光耦的。但是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基本都有用光耦

网友:
利用变压器反馈绕组提供电压同样可以达到取样稳压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