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278不充电 换充电芯片无果的维修!

楼主(2016-03-25):
       苹果A1278 K90I不充电 电源头灯一直是绿色,根据经验先测那两个检测电阻   发现无异常,偷懒吧  直接电芯片   嘿嘿  还是无果   查条件吧   用示波器测SMC的波形   发现无数据交换    订料板    换SMC   OK    时间紧迫  就不上图了   给大家留个思路    该往哪方面考虑

网友:
再紧也发两个图片吧,你这样搞得有点刷分的嫌疑。

网友:
不错,本想给楼主加分的,可是提示过了24小时

网友:
于师傅修苹果也都秒杀啊

网友:
高手也得差分

网友:
SMC交换不正常数据,你说SMC没有发出来信号吗

网友:
最后就是换SMC好了。

网友:
一般估计SMC坏的多!

网友:
也要注意电池电量的那个小板

网友:
遇到过一次 3115的 明显总线阻抗不对  换SMC OK

网友:
不过这6259 保护隔离问题多

网友:
今天遇到了个,不充电不认电池,量smc没波形,换6259好了~

网友:
不充电不认电池,量smc没波形,换6259好了~

网友(2016-04-26):
没图没真想

网友:
简单直接,学习了

网友:
请问楼主SMC是啥??能讲清楚吗????期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