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d222显示器指示灯一直闪烁

楼主(2016-03-25):
一台联想的d222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烁。5付12付电压都正常。驱动板上的3,3付和1.8付也正常。不知什么原因

网友:
高压版或者灯管
闲改个高压版看看
不行测量灯管
或者看下去掉保护看看

网友:
一般情况还是电源带载差,楼主可以在送信号的情况下,测量电压看看。

网友:
刷下先看看了

网友:
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 再查查

网友:
前提是你的电源是真的没有问题,而且驱动板上的电源也是对的,那就找个程序试试吧

网友:
电源板问题多数,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电容   按键  程序  驱动板

网友:
写个程序 试试吧,可能是程序的事

网友:
通电早期,有没有出现联想logo。如果没有,而且一通电指示灯就闪个不停,而且你也确定驱动板1.8V和3.3V都是稳定的,那就测下按键板上按键的电压,如果按键的电压也是正常的,那就下掉按键板,强制开启一下。

网友:
应该是带不动负载吧。可以更换电容试下。
还有就是驱动板也会造成这样的。昨天就修到一个是驱动板的问题造成一闪一闪

网友:
最后换驱动板了

网友:
还是电源板的问题,我已经遇过了!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吧,以前也碰见过这样的问题       但是我碰见的是电压跳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