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5010 跑马短路

楼主(2016-03-25):
这机器拿来时没+15v,补上升压电容后,。1.1a不跑码,风枪加热下南桥,打内存和lpc 觉得已经跑马,跑马后电流迅速到2.6a,掉电后 3v待机还被拉低一会待机才正常,, 请教老师傅,是显卡短路吗、?

网友A:
能够拉低3 5V的只有开启信号和后级短路,关键是你一会以后能待机正常,所以看看SHDN信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够拉低3 5V的只有开启信号和后级短路,关键是你一会以后能待机正常,所以看看SHDN信号吧

三v短路到0.9v是在跑马大短路之后,刚接通电源以后待机有时正常,有时0.15a,这么说是3v待机电容漏电?

网友:
在线等,继续求助啊

网友:
问题是不跑码时3v一直正常,,,,,,,

网友:
电流这么大,一定是有地方短路了

网友:
这种不能盲目的去猜最好的办法只能3v一路路的去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