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MBX-229 不定时掉电,RT9026PFP代换

楼主(2016-03-25):
一台索尼 13的笔记本 版号 MBX-229
搁置一年多了一直没修它
故障现象:不定时掉电,有时候几分钟,有时候几小时,有时候十几小时
一年前送来的,拆开看发现有个二极管被人焊过.后来徒弟插DC口的时候给插错了把主板的3V 5V给烧了,修好3,5V后依旧还是掉电,就扔那没在管它最近闲了翻出来修修
先打全板供电.
发现DDR_VREF_S3 电压不对

DDR_VREF_S3是内存的基准电压
实测只有0.62V

断开G288 G289 G290三个断电,排除是否是后极拉低,结果电压依旧
测量1,6,,7,9,10脚电压均正常.怀疑RT9026PFP坏
因手上无此料 特搜论坛找代换

坛友说用 TPS51100 可代换但也无此料
后来从料板上找来 G2997F6U

图纸上除第10脚 VIN 是3.3V外其他均和RT9026PFP 脚位一致
本来想改个3.3V试试看 不过还是先查了下G2997F6U的数据手册
发现G2997F6U的VIN端也可以为5V

直接把G2997F6U给换上,上电测试机器正常 此机修复

网友:
更新完毕

网友:
楼主好扎实的 基础

网友:
有段时间没见大神发帖了 加分!

网友:
内存的上啦电压偏低,应该不显示啊

网友:
搁一年客户没打电话?还是自己收了啊!

网友:
金牌就是金牌,楼主好技术。

网友:
*脏话*,这机器最喜欢掉电了

网友:
sony 的机器  很多这样的情况  学习了

网友:
一下修不好的机子  先放一放过几天会好修很多。哈哈

网友:
内存基准电压偏低还能亮机,也是神奇的机器

网友:
电压这么低的  还能开机

网友:
学了,不错,测量1,6,,7,9,10脚电压均正常, 6脚不就是基准脚吗,楼主是不是写错了

网友:
直接锁定目标,楼主技术不错

网友:
楼主代用的技术很牛逼呀,能显示的机器, 怎么想到去量供电呀?

网友:
DDR_VREF_S3 电压 正常下 0.75 ?

网友:
我正好修到这台机子一模一样的毛病,但我量内存基准电压是在0。77V请问楼主这个电压正常 吗?正常 的电压 应该是多少

网友:
学习了,SONY看到有点慌,很多不开机的都修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