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5110 外接电源无显示,电源灯熄灭

楼主(2016-03-25):
DEll n5110 外接电源无显示,电源灯熄灭拆机,拔掉屏显线,机器启动,报警7声。插上屏线电源保护无输出

网友A:
dell机子拔掉屏显肯定报警,要检测屏。你是不是用的是适配器不是可调电源,你描述的像是板子大短

网友:
屏上电有短路吧,要不怎么会保护!

网友:
换个屏看看会不会好

网友:
这种机都是北桥和显卡多,不插屏线也会报警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ell机子拔掉屏显肯定报警,要检测屏。你是不是用的是适配器不是可调电源,你描述的像是板子大短

用的电源适配器,只要一插,适配器就保护了。拆机后只有拔掉屏线才会自动开机又关机,自动循环。换过屏,一插还是原来的样子。是显示芯片还是PCH芯片故障,各位大神给分析下。

网友C:
你的意思是说插上屏线,根本无法触发还是触发后掉电,写的不够仔细,如果是插上屏线,无法触发,那就有可能是屏线里断线短路了,或屏电路板智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意思是说插上屏线,根本无法触发还是触发后掉电,写的不够仔细,如果是插上屏线,无法触发,那就有可能 ...

插上屏线,根本无法触发,电源适配器自动保护了

网友C:
你看一下是不是屏线里断线,短路了,我遇到过好几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看一下是不是屏线里断线,短路了,我遇到过好几台

好的,我查一下,谢谢

网友:
DELL5110不插屏线会报警吗?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的电源适配器,只要一插,适配器就保护了。拆机后只有拔掉屏线才会自动开机又关机,自动循环。换过屏, ...

你换屏不行,那屏线不插能触发吗?你不插屏,屏线插了能触发吗?先排除屏和屏线。然后搞板子。别没思绪的搞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谢谢各位,我再查一下吧

网友:
屏线没问题

网友B:
我怀疑是PCH芯片,一插电源就热

网友:
主板充电指示灯也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怀疑是PCH芯片,一插电源就热

你没测别的有没有短路吗?比如1.05V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