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531 开机34十分钟掉电 急急急急急

楼主(2016-03-25):
联想E531   开机3   4十分钟掉电  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有修道过的吗

网友:
每次都是30多分钟掉电吗?  可以考虑下刷下BIOS  如果温度没有问题的话

网友:
   换个U试试

网友:
测温度高不啊

网友:
测试下是否高温,不是的话就刷刷BIOS吧,掉电后是否还能开机

网友:
定时掉电可以刷bioss试试

网友:
散热有没有问题,测一下温度

网友:
这个机子cpu坏的多

网友:
散热做好了吗,先刷南桥BIOS试一下

网友:
先换CPU,不行再刷BIOS看看。

网友:
刷一下合成的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