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50

楼主(2016-03-25):
今天哥们 送来一台Y550说开机喇叭就有噪音 打开机器喇叭发出吱吱声 插耳机也是一样

网友:
...这个好判断啊,首先确定是否是喇叭问题,是的话在判断左右哪个有问题就行了!不是的话看是否声卡有问题

网友:
最后是声卡坏了

网友:
换着试试就知道行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