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的电源误入高压损坏

楼主(2016-03-25):
           联想一体机ADP-130BF电源误入380V供电损坏,经测发现150uf电容裂解、K15A50D击穿及3.15A保险断路。暂时没有配件,使用低参数的器件代换发现可以工作,说明其他部分基本正常。

网友:
你这也小太多了吧

网友:
没有K15A50D管子,临时代用试试可以正常工作之后网购中。

网友A:
这个开关管,我用7N60代换过,一切正常,电压高,也就坏这几个东西。

网友B:
你这还好   我遇到220V 接到19V 直流上面去的 结果只烧了一个反向二极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这还好   我遇到220V 接到19V 直流上面去的 结果只烧了一个反向二极管

输出滤波电容也得爆掉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输出滤波电容也得爆掉吧

没有  那个是联想一体机 因为19V 的电源接口烂掉了  客户找修加点的给接了一个电饭煲的电源座子  给适配器 接了一个三角公头  另外的人不知道就直接把220V 插到 一体机这边的220V V 三角母头上了

网友D:
这种情况一般是保险、桥、大电容、开关管和IC坏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情况一般是保险、桥、大电容、开关管和IC坏,,

也是高手啊 看来修电源 也很多啊

网友:
楼主666可以哦

网友E:
要想把380V电压接上,其实也很难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还值得修吗  买个好的15-20元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要想把380V电压接上,其实也很难。。。

大概是办公楼里零线断路造成,详情不知。

网友:
先用着吧,坏了再换,反正也是坏这些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开关管,我用7N60代换过,一切正常,电压高,也就坏这几个东西。

7n60 8n60开关管 基本可以代换其他

网友(2016-04-27):
看您的万用表比较有历史了啊!!

网友:
还好只是烧了保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