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 wifi 信号弱

楼主(2016-03-25):
我弱弱的问大家哈,请问iphone6的 wifi 模块是不能随便换的吗/他们跟我说芯片有加密。把我弄蒙圈了

网友:
6代的好像没加密吧也没换过

网友A:
6代可以单独更换,6S不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6代可以单独更换,6S不行

哪 6S怎么个换法的

网友:
我准备也研究研究手机

网友:
6代Wi-Fi随便换

网友:
可以直接换,没有加密的

网友:
信号弱,是不是天线可以排除。

网友:
费解,加密的硬盘可以重刷数据更换,主板串号也可以得写,指纹和AP呢

网友:
加个毛线!WIFI弱,换个WIFI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哪 6S怎么个换法的

6S的WIFI我是没听说过有绑定 乱说一气!

网友:
6应该没加密

网友:
WiFi模块出问题了吧

网友:
换wifi就好了

网友:
6 wifi 信号弱  换WiFi天线试试,我有3台都是换天线好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