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3sj不出显卡供电

楼主(2016-03-25):
K43SJ不出显卡供电,问题有点怪,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。显卡是N12P-GV-B-A1,供电芯片是RT8856。显卡没有问题,但装上显卡后,供电就短路,阻值0欧。拆下显卡,供电正常出来,也不短路。有人遇到过吗?

谁手上有这块板,帮我测量一下显卡供电对地是多少欧。我这个对地阻植是0欧。

这台机子之前修过的,上次是有图无背光,具体如下: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37024-1-1.html

网友A:
你的意思是:取下显卡芯片 供电就正常出来吗? 这样的话就是显卡坏了

网友B:
装上显卡短路 那有电压吗? 有的用表测量就是短路的,其实是阻止特别低并不是短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是:取下显卡芯片 供电就正常出来吗? 这样的话就是显卡坏了

是的,装上显卡供电出不来。拆下供电就正常出来了。显卡换了两个了,一样的现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装上显卡短路 那有电压吗? 有的用表测量就是短路的,其实是阻止特别低并不是短路!

没有电压。上下管无动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没有电压。上下管无动作

你怎么确定显卡没问题的?...不会把芯片方向放错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怎么确定显卡没问题的?...不会把芯片方向放错了吧

你太有才了。

网友D:
去下芯片如果供电出来了,那就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去下芯片如果供电出来了,那就是显卡坏了

N12P-GV-B-A1进了两个这样的芯片,被卖芯片的坑了。不点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是:取下显卡芯片 供电就正常出来吗? 这样的话就是显卡坏了

装上显卡就不出的话  你看看显存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很有可能显卡焊盘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