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电脑HDMI连接电视没声音怎么办?详细解决方法

楼主(2016-03-25):
HDMI实现了电视与电脑的连接,看高清大片,还是超大液晶电视的屏幕看的舒服。但是很多用户用HDMI连接电视与电脑时,发现虽然电视上有图像,但却没有声音,这是为什么呢?下面教大家详细的解决方案!

首先,我们需要将默认音频设备改成hdmi音频:

1、先将HDMI设备与电视相连接后,电脑上的信号在电视机上显示后,再进入控制面板,选中声音和音频设备。

2、在音频选项卡,对声音播放中的默认设备选择为HDMI的。

3、选择NVIDIA High Definition Audio,点击应用,一般情况下电视机上就会有声音了(笔记本上则不出声了),但如果应用后没有声音,则进行下一步。

4、在语声选项卡内,点击测试硬件。

5、一般在测试过程中,电视机就会出现声音了。

如果这个方法还是不行的话,那通常有以下几种原因:
    一、声卡设置错误。
    二、HDMI是显卡输出接口,显卡驱动安装不正确也有导致此问题。
    三、硬件故障。

声卡设置错误
1、声音输出设备错误导致,一般接上HDMI声音会自动切换HDMI接口输出,但会有某些机器需要手动设置。

2、在声音图标上点击右键,选择播放设备。

3、选择播放设备后,弹出窗口。

4、这里面默认是电脑上本身的扬声器,下面有Realtek Digital Output的设备,这是HDMI的音频输出,点击右键选择设置为默认设备。

5、设置好后,声音会自动切换到HDMI输出上,电视就可以有声音了。

HDMI是显卡输出接口,显卡驱动安装不正确

1、查看方法是在打开设备管理器。

2、查看声音、视频和游戏控制器和显示适配器是否有问题。

3、最好是能够重新下载相应的显卡驱动。重新完全安装一下。再测试是否有问题。如果还就要考虑系统故障或硬件故障。最好能先重装一下系统测试。

硬件故障

   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,显卡驱动也重新完全安装还是不行,就要考虑此接口是否有故障,HDMI线是否有问题。最好能先替换HDMI线测试是否正常。再考虑接口本身硬件的问题。根据经验,某些个别品牌对于HDMI线有要求,建议更换好的HDMI线,实在没有声音只能换一根HDMI线。

    平板电视的HDMI接口有兼容性问题,这类问题日系产品较常见。用主板板载声卡连接有声音的话,可换一根HDMI线试试,因为有的劣质HDMI线并不支持音频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