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内存芯片工作条件那些满足了才出内存电压

楼主(2016-03-25):
这个主板修了几天了。郁闷由于不会看图纸。最先是内存电压变成19V了,内存现在已经挂了。内存供电芯片也烧穿了的。MOS 上下管也坏了。现在把内存供电芯片换了。开机能触发。  待机0.02.开机跳到0.07 0.08  然后稳一两秒就掉了。掉了要拔电有才能触发。有没有大神愿意帮下我撒。还有就是这个UP6163AG 的工作条件都有那些。时序是怎么的 回事 ··在线等···

网友A:
芯片就是供电正常  反馈正常  开启正常的话,一般都会有供电的!可以看下 15脚 10 11脚是否有电压!后级是否还短路!

网友B:
1.5V后面估计还有短路  仔细量下

网友:
供电开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芯片就是供电正常  反馈正常  开启正常的话,一般都会有供电的!可以看下 15脚 10 11脚是否有电压!后级是 ...

10脚不管触不触发都没有电压。11触发有3.3V电压 15脚有5V电压· 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·  还有就是触发电流只有0.08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5V后面估计还有短路  仔细量下

电感后级 阻止500已经不短了。之前就是内存电压变成19V了。 应该是内存电源芯片坏了。所以出19V电压。然后内存的一个电容短路了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10脚不管触不触发都没有电压。11触发有3.3V电压 15脚有5V电压· 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·  还有就是触发电流 ...

先别管电流 ,确定后级没短路的情况下,示波器打下电感看瞬间有波没,有的话查下反馈 滤波等,没有的话还是芯片自身条件不满足,继续查芯片其它脚位电压是否正常!

网友:
大神。供电开起是10脚吗?供电开机要多少电压才正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先别管电流 ,确定后级没短路的情况下,示波器打下电感看瞬间有波没,有的话查下反馈 滤波等,没有的话还 ...

会不会是我电感没有装的原因啊·····我没有装电感··

网友D:
10 和11脚都是开启信号…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是我电感没有装的原因啊·····我没有装电感··

你搞笑呢吧  没装电感怎么会出电压 ,反馈都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0 和11脚都是开启信号……

意思就是  所有的电源芯片都是S3 S5 是开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搞笑呢吧  没装电感怎么会出电压 ,反馈都没有

   35V  貌似不装电感就有电压出来啊 ·

网友E:
查下R1032,R547,R1068这三条线路正常不正常,按理说10脚应该有电压跳变才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查下R1032,R547,R1068这三条线路正常不正常,按理说10脚应该有电压跳变才对

Q106 这个三极管就是链接10脚的 ··Q106待机的时候有12.8V电压但是一触发就没有电压了·

网友:
貌似找到一点问题了··谢谢   llhao777   张顺哥子   发现R547电阻被我搞掉了。线找个0K电阻装上试看看行不行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Q106 这个三极管就是链接10脚的 ··Q106待机的时候有12.8V电压但是一触发就没有电压了·

大哥 R547 不装输入开机有3.3V电压 但是装上电阻直接就0.04V的电压了 ··被拉低了··

网友:
你说这三个我的芯片上面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呢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