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9A不触发

楼主(2016-03-25):
不触发。有什么通病吗

网友:
遇到一个插电池不触发——单用电源就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:
这款机子有没有什么通病啊?我今天遇到一台不出VCC_GFXCORE电压啊

网友(2016-05-31):
这 机器通病就是CPU 供电的 玻璃晶体芯片容易坏。,有的会 导致插电瞬间3V 5V 正常。然后掉没了。。换那个会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