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IH61R MB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03-25):
IH61R 不触发  拿风枪加热io周边的地方就能加电触发,

通病 修好两块了

网友A:
具体什么芯片你没查出来吗
我告诉你。。是开机转换6脚芯片问题

网友:
以后遇到了,注意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具体什么芯片你没查出来吗
我告诉你。。是开机转换6脚芯片问题

手里也有块V星B75, 返修了好几次了,客户说放几天就不能开机,偶尔也能开机,楼主说一下开机转换是那个芯片,还是说什么信号吧,我好好查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里也有块V星B75, 返修了好几次了,客户说放几天就不能开机,偶尔也能开机,楼主说一下开机转换是那个 ...

开机电流 的芯片 需要哪个芯片来转换

网友:
那个方形的指什么?

网友:
我遇到过  开始没有搞好  io旁边的东西都换了  都不行  就是没有换这个电容

网友:
这电容周围也没有发热元件,怎么会这么容易坏呀???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具体什么芯片你没查出来吗
我告诉你。。是开机转换6脚芯片问题

你说的还比较可能,而楼主说是那电容,有点不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还比较可能,而楼主说是那电容,有点不解

哪个电容只不过启略波的作用

网友:
虽然解释不通   但是很好的经验分享  可以让大家少走很多弯路  加分是必须的

网友:
是那个电解电容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具体什么芯片你没查出来吗
我告诉你。。是开机转换6脚芯片问题

内存槽与IO旁边的那个电解电容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  遇到了试一下

网友:
按照的是不稳定加热法,如果有电路分析更精确

网友:
戴尔有个别系列就是天冷不开机  这次终于找到什么通病了

网友:
刚刚看到个帖子,也是说的这个问题,

网友:
虽然没有说出为什么?但还是赞你一个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,希望是通病哈哈哈。

网友:
电容起滤波作用。为什么会引起不开机呢?

网友:
很给力的经验之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