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600-11WCPU供电问题

楼主(2016-03-25):
板号DATE2DMB8E0  REV:E
触发到0.018 ,CPU供电芯片和供电上下管换了,好了
过两天又不行了,怎么回事

网友A:
有人修到过没有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人修到过没有什么问题啊

后来我直接做PCH好了,哈哈哈

网友B:
小心返修,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机器CPU背面有个NEC大电容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心返修,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机器CPU背面有个NEC大电容通病

嗯嗯,好的
我好像没有看到

网友:
BOOT电路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