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3SD 2.1不触发秒杀

楼主(2016-03-25):
          通电0.01a,按开关没反应,心里有点高兴,因为像这种不触发的和不出电压的还有的东西查,电压全出跑马不亮机的最头疼都不知道查什么,现在机器集成度高干桥都不敢轻易下手,不说了,都是泪啊。
           快速拆机,打值正常,测电压有35v,用万用表去触发还是没反应,排除开关问题,然后就找来点位查条件,习惯性先查35v  pg,只有0。3,问题找到了,看来是上拉电阻出问题或者上拉电压短线了,找到上拉电阻RN5801一边0.3一边3.3,直接飞线,上电电流蹭蹭的上去了
            这种小问题发上来也是因为刚刚下个点位 用了10分,要把挣回来啊

网友:
技术还是可以的 我是很少去量3V5V的PG

网友:
这个通病了吧

网友:
华硕的机子不好整没图纸没料位号修出来不容易

网友:
通病通病……接到就是捡钱

网友:
华硕的主板没有图纸点位,无从下手,不好修的

网友A:
这个通病论坛有好多。。。。。。发帖精神可嘉。给你加个分

网友:
就是捡钱

网友:
我昨天也修了一台华硕A43S的也是不触发 故障一样 换了3 5 V的上拉电阻就好了 通病来的

网友:
华硕好多都是排阻出问题

网友:
楼主咋遇到的全是简单机器。。我的好霉哟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修的也到位

网友:
ASUS的机子就是排阻这个东西不好

网友:
就不说那下载分不知何时升值了

网友:
这是通病了。加分鼓励发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通病论坛有好多。。。。。。发帖精神可嘉。给你加个分

都说是通病,还真不知道,第一次遇到,运气好把

网友B:
想知道,这机是AMD的么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知道,这机是AMD的么???

好像不是吧

网友:
通病通病,华硕的排阻多问题

网友:
直接换小电阻 想、....干嘛还要飞线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遇到几台了!

网友:
请问楼主换的是排阻吗?

网友:
楼主666可以哦

网友:
机器通病就是代表有钱捡

网友:
刚刚碰到这样的问题,用楼主的方法,解决!谢谢

网友:
手里有两台懒得修

网友:
这个确实是通病了 。 修多了

网友:
加分支持一下楼主期待更多的精华帖子好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