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高手方法

楼主(2016-03-25):
这个CPU上层的胶是怎么去的,很硬根本去不了求高手方法指点,搞坏了好几个了
cpu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article-6404-1.html

网友:
看了视频 真心佩服哦~~~
高手啊~~~ 我是赶不上了~~~~

网友:
上层不要去胶的, 敲下来 把高温锡换成低温的就好了,具体可以去搜下视频

网友:
去看视频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