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 进系统慢,关机慢

楼主(2016-03-25):
接手一台G470,客户描述,开机停在这个界面 要1分钟,才正常进系统,进入系统之后一切正常,做系统,换硬盘,换内存无果,偶然发现卸掉独显驱动,进系统速度正常,但是关机的时候速度还是超慢,什么情况???上BGA干显卡,干显存继续无果,哎。。。。蛋疼了,真心不想搞了,再不行就换显卡试试了,想来想去,还是继续查吧,会不会是BIOS问题?刷BIOS呗,继续无果,咋办?吃过午饭再搞吧,吃过。。。。。。继续,这种情况感觉还是比较像外设问题(虽然卸载掉独显驱动进系统速度正常,但是关机速度还是慢于是还是觉得外设问题),一个个拔掉外设,当拔掉右手边的SD卡跟音频小板的时候,速度正常了,来回测试5-6次开关机都正常,哈哈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客户的SD卡套坏了,拔掉SD卡套继续来回测试OKOK!!!! 希望小白这点小经验给需要帮助的同行们提供点小思路!!!

网友:
恩。。我原来遇到一个开机慢的是独显驱动问题。。打官方的就好了

网友:
问题找到就好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也是SD卡套

网友:
收到钱不????

网友:
这个还没有遇到过呢

网友:
有这种卡槽的一般先拿掉,我习惯.拆掉外设,拆光驱

网友:
我的G470也是这样,冷开机要5分钟。一直没有解决。SD卡套,BIOS,CPU,内存,硬盘,显卡驱动,裸板测试。故障依旧。已经有一年了。现在已经习惯了。

网友:
sd卡套是塑料的,应该不会导致这种问题呀

网友A:
现在的电脑很多都是外设引起的 比如死机,或开不了机  我今天就修了台DELL的键盘坏了拔掉键盘就OK,换了之后就好了

网友:
这种害人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没遇到过,一般想到是BIOS

网友:
原来是sd卡那边的问题

网友B:
硬盘坏了吧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盘坏了吧!!!

没认真看帖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电脑很多都是外设引起的 比如死机,或开不了机  我今天就修了台DELL的键盘坏了拔掉键盘就OK,换了之 ...

赞同,跟大家多讨论增长见识

网友:
呵呵,是不是没太注意看外....

网友:
这不会也是个通病把,

网友:
我认为不一定是sd卡哪的原因  但是都搞好了  就不便再说了
这种故障真的烦

网友:
曾经遇到一台刷bios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