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-m lx plus 电压高简单维修

楼主(2016-03-25):
看了很多12v侦测电压高的帖子  很多都是隐藏   今天换了种修发  大家给给意见

网友A:
解决那幅图没看明白?连锡的作用

网友:
12V电压过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解决那幅图没看明白?连锡的作用

12V侦测电容链接到5V侦测电容上

网友:
呵呵  谈不上创新   论坛上很久前就有人这样弄了

网友C:
只是连上两个电容么。。厉害

网友D:
12VR2个电阻也被楼主干掉了吗?看图好象是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12V侦测电容链接到5V侦测电容上

这样接得断开12V侦测的那一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2VR2个电阻也被楼主干掉了吗?看图好象是

被绑架撕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接得断开12V侦测的那一路

凤城貌似是比山高的哪座山        深藏不露啊       倾佩倾佩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只是连上两个电容么。。厉害

不才  皮毛而已   望指点

网友F:
拆掉12v的电容  然后5v分压连到12v分压上面去

网友:
12V    5V   检测  都是  1V多   随便接一下   就OK!

网友:
兄台好手段  佩服  换分压电阻比这个确实麻烦一点

网友G:
12V电压过高 难道是IO旁边那些5V的问题不成?没看明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拆掉12v的电容  然后5v分压连到12v分压上面去

给10个赞     高手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毛病的,根本原因是什么!!!!!没人弄清楚么!!!

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出问题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12V电压过高 难道是IO旁边那些5V的问题不成?没看明白

没看懂你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方法已经有人用过了,将12v 5v检测点放在一起

网友:
学习了。收益非常

网友:
今天也碰到这问题的了,分压后是1V了,不过还是提示12V电压高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啊

网友(2016-04-28):
能解释一下原理吗?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问题了,BIOS里12V,变红17V多,有人给我讲解一下LZ的原理吗

网友I:
晕,参照LZ的接法连5V也变红了,有7点多V了
开发区杀手
别看BOIS 里的电压 你先量一下 5V 和 12V 电容谁 电压 高 把高电压的电阻拔掉 在链接电容 有个别的情况 BIOS里显示12V 电压 高 但是 你用表量的时候确是5V 电压 高 所以 你要注意这一点 搞
详情

网友:
好好学习,重操旧业!

网友:
这种不是真正的电压过高吧,12伏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干

网友:
真是大神啊,

网友:
你的NOTON 5535的12V侦测电路坏了,两检测电阻之间的电压与5V的都差不多,连锡5V,5V的电脑同样送到了12V的线路中,让12V误以为正常,达到欺骗的效果,高!实在是高

网友:
顶一下,赚积分!

网友:
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发现了

网友J:
只是连上两个电容么
开发区杀手
重点 是拔掉 后面的分压电阻
详情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很强大

网友:
还好检测电压一样就好了

网友:
呵呵。。我这里有个5V电压高的。。

网友:
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不过先学起来。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怎么只有图片过程呢 我要看过程

网友:
再配上点文字说明就好了,图上看的不是很懂,更改电阻和去除电阻有点乱

网友:
学到东西了~~~下次遇到可以尝试一下

网友:
连锡不好看,我都是直接把电阻转过去连着 ,把安全一些

网友K:
感觉这方法妙,但华硕的这种电路见的不多,连接12V和5V的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表示不明白,需要看 看相关电路图,兄弟能绘制一个简图说明一下吗?

网友L:
12V是侦测到高,会有什么使用影响?

网友M:
像这样弄用的时间长吗?

网友:
我就要一块这样的主板,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怎么弄,这下好了。

网友:
直接把12V拉低。。。

网友:
检测电路不对   华硕通病了

网友:
好厉害~这个都能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像这样弄用的时间长吗?

除非主板报废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12V是侦测到高,会有什么使用影响?

不会的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感觉这方法妙,但华硕的这种电路见的不多,连接12V和5V的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表示不明白,需要看 看相关电路 ...

  这个 就是一个侦测电压   12V  和5V 侦测电压都是一样的 所以能链接在一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晕,参照LZ的接法连5V也变红了,有7点多V了

   别看BOIS  里的电压  你先量一下  5V  和 12V   电容谁 电压 高      把高电压的电阻拔掉  在链接电容   有个别的情况  BIOS里显示12V 电压 高   但是 你用表量的时候确是5V 电压 高   所以 你要注意这一点    搞电压高的那一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只是连上两个电容么

重点 是拔掉  后面的分压电阻

网友(2016-08-18):
感谢楼主分享, 成功的解决了问题 谢谢

网友:
没看明白,到底怎么弄的!是12和5短接?

网友:
两个侦测并在一起了

网友:
开机转下一下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哈,谢谢楼主喽。评论上分吧。信号问题吧。

网友:
把12V电压检测拉 到5V检测电压上去啦呀

网友(2016-09-17):
的确是高手啊

网友:
还是本分的换电阻吧

网友:
确实是个不错的思路,大神才敢这么搞,像我这种小白只能老老实实换电阻,记得好像是11k吧

网友:
这个我也这样做过 把12的两个电阻裁掉 直接连到5检测上去

网友:
IO12V检测分压电阻不正常?

网友N(2016-11-30):
5V的和12V的连在一起了
开发区杀手
要去掉12V的电阻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5V的和12V的连在一起了
要去掉12V的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