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子是3代I5的CPU,插上2代的能用吗

楼主(2016-03-25):
如题 进来看看
cpu

网友:
HM65以上的板子都能用

网友:
可以用的 二U上三板可以用 三U上二板不能用

网友:
可以可以试过了

网友:
不能用,二代U可以上三代板。

网友:
二代三代的可以通用

网友:
一般都是升级CPU,。。你这是降级CPU使用,。。

网友:
可以用的。干吗要降级使用呢。U挂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