斯巴达克 黑潮BA-130 VER:1.0不触发(附BIOS备份)

楼主(2016-03-25):
       斯巴达克 黑潮BA-130 VER:1.0
       故障:不触发
       维修点:RSMSRT

板子型号。没有断线,烧毁现象。

不触发故障。单刀直入,先查待机信号条件: VCCRTC:有3.3V RTCRST#:有3.3v  32.768KHZ:起振 3vSB(PCI A14):有3.3v
测到RAMRST#:只有0.76v,正常是3.3V才对 ,如图。维修下手点就从这下手。

IO RSMRST脚,跟傍边电阻相连,打该电阻阻值只有41欧。很明显不对。

上电测量该电阻的上端,发现有3.3v。难道电阻坏了?还是IO坏了?

不能直接肯定哪个坏?一步一步来,挑起IO RSMRST脚,再测量打阻值。

挑起IO RSMRST脚后,测量相连电阻端,咦!阻值回来了534,嘻嘻。

再次上电测量电阻,3.3v有了。修到这里可以明确的说,IO坏了。

斯巴达克 黑潮BA-130 V1.0.zip

亮机备份双BIOS.

网友:
统一回复:发贴时出故障,帖子有点乱,凑合着看吧!没有多大维修技术。菜鸟文章,献丑了。

网友:
这哪里像菜鸟文章额。。。
应该电阻变质导致不触发

网友:
一步一步来 修的不错 加分鼓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