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忙看看哪里问题,东芝C850 有图

楼主(2016-03-25):
显卡主芯片换新的,显存从好的机子上拆下来装上的,真不知道是问题了,外接和内接一样~~

网友:
是不是背面螺丝打穿了主板,这款机器容易打穿哦

网友:
有没有超级大电容,东芝的只要有超级大电容的,症状跟显卡相似

网友:
cpu大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主芯片换新 显存换了  还是一样     主芯片连显存断线

网友:
感觉像是显存问题

网友:
显存换好机上面的,绝不可能坏的,这块板无大电容,现在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不是主芯片坏

网友:
这种花。主芯片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感觉还是显卡显存这一片的问题,把显卡显存取下来测一测对地值吧

网友:
外接也是这样GPU可能性大些。。

网友:
量下显卡和显存的电压看看正常不,这种花不好搞。。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不好搞啊建议楼主还是放弃吧

网友:
死咯,主芯片换了也是一样,故障不变~~~

网友A:
是不是屏线或屏的问题,先排除这两个看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屏线或屏的问题,先排除这两个看看吧

兄弟,外接也是一样的故障,应该不关屏和屏线的事了

网友B:
有台换了显卡也不亮,原来都能听到声音

网友:
显存是换好机上的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台换了显卡也不亮,原来都能听到声音

修了一个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