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0CC进液不显示

楼主(2016-03-25):
   华硕X550CC进液了,开机电源0.17a,拆机后清洗后测试5V 3V都正常,无CPU 内存供电,检测内存电压对地阻值0,烧机4.7a后发现主板内存芯片发热,拆掉后内存电压正常了,主机电流1.25A后不动了,在论坛里找了下说要屏蔽板载内存,按照论坛下的饼哥的X550CC板载内存配置方法改了最后PCB_ID2  为高后还是一样的,装上内存和不装内存一样1.25a,求教怎么屏蔽内存?还是说还有别的问题?附上改的方法,不知改对没?

补充内容 (2016-3-26 22:21):
可能还有别的问题吧!内存改后如果不加内存电流到1.0A如果加内存就到1.3a就不动了!真是没思路了!

网友:
去集成内存

网友A:
去集成内存          方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集成内存          方法

这个已经下载下来过,只改最后一个PCB_ID2吧?改了的还是一样

网友:
具体改什么,能不能详细点

网友:
最好能不能上图呢?楼主

网友B:
我刚刚好碰到一样的,,正在头痛看到速回

网友:
PCB_ID0=0  PCB_ID1=1 PCB_ID2=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刚刚好碰到一样的,,正在头痛看到速回

已经上图了,你看看这种方法是不是对的!

网友:
遇见一个一样的 板载内存从内存条上面摘可以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刚刚好碰到一样的,,正在头痛看到速回

已经试过了,没有用啊

网友C:
这个有四种板号,虽然型号是一样的,但有四种不同的方法,需要一个个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有四种板号,虽然型号是一样的,但有四种不同的方法,需要一个个试

哪四种模式呀?

网友:
全是高人啊  还没碰到呢 先学习

网友:
向高手学习,向高手致敬

网友:
去百度搜索下,应该有的

网友:
好像有人发过了

网友:
论坛上不是有吗、。不行的话是不是其他的问题

网友D:
把进水的地方都先处理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进水的地方都先处理一下

都处理了的!

网友:
也有可能不是板载内存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