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好心人帮我分析一下电路吗? 在线等啊·· 速度来高手

楼主(2016-03-25):
S3 触发只有0.04电压 Q106 G级有12.8V电压    要这个内存供电芯片工作需要具备那些条件啊··还有S3到底该多少电压才正常。

网友A:
最好说的详细些,比如Q106  DS极电压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说的详细些,比如Q106  DS极电压多少

很明显S级接地撒··D级经过一个0K电阻肯定也是0.04的电压撒··

网友B:
断开Q106可以恢复不
  在查Q106G级的地方

网友C:
触发004的话SLP_S3# 4#发出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断开Q106可以恢复不
  在查Q106G级的地方

拆掉Q106              SLP_S3#   有3.3V电压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触发004的话SLP_S3# 4#发出了么

拆掉Q106   SLP_S3# 电压就有3.3V  SLP_S4# 触发就有3.3V

网友D:
图太小了!!看不清楚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图太小了!!看不清楚!!

你等等 ··马上弄弄一张 ,清楚点的·

网友E:
查Q106的前级控制。。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查Q106的前级控制。。。

这个什么意思··真心没懂·

网友G:
有10 11 14 15 23 出24 和L6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10 11 14 15 23 出24 和L6

大神··说清楚一点啊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图太小了!!看不清楚!!

不是吧··他们都能看见啊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什么意思··真心没懂·

顺着Q106的G级往前查啊。。Q106的G级12v不是吗??

网友:
重点查q106g极电压来源 触发上电后s3  应该是3.3v才能开启后续电压

网友G:
Q106截止,上面二个信号要有电

网友:
楼主可以参考RT8207的芯片资料, 如果有月饼老师的书 ,可以参考P95的内容, 提供给您参考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Q106截止,上面二个信号要有电

强哥说的对,不然开启信号要被拉低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强哥说的对,不然开启信号要被拉低

头大了 。但是要怎么修呢·

网友:
直接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:
主要测量10脚电压 就基本知道了

网友:
弄张大的点图,搞维修的没几个不近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头大了 。但是要怎么修呢·

查Q106的  1PIN是不是为低电频沙

网友:
往前追查Q106G极电压是哪来的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的样子,我们小白看看学习

网友F:
实在,没折了,一气之下直接淘宝买一个好主板回来对比着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实在,没折了,一气之下直接淘宝买一个好主板回来对比着修。

楼主有钱任性。

网友:
q106G极不对吧

网友:
楼主任性阿,有钱就是好来自: iPhone客户端

网友:
跟着学习一下。谢谢楼主和各位

网友:
ps-s3CNTRL要为低电平使q106截止,上面两个信号都要有高电平,s3才有电压输入,芯片开始工作。望采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