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540开机红灯亮无电流修复

楼主(2016-03-25):
今天接到一台THINKPAD E540的机器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 我检测了一下发现按开关右下角红灯会亮 但是适配器没有电流 红灯能亮说明EC开机部分基本没有问题 问题大致在南桥

  拆开后盖一拔CMOS电池 不出意外果然好了 别高兴太早 你要这样交给客户没几天肯定返修 我前几年遇到好多这样的问题吃够了亏 这个机器用的HM87灌胶的小南桥 加焊一下就可以 但是要掌握分寸不要爆珠了 如果考虑要换 那你还得刷初始BIOS 至于怎么合成请去听迅维的课程  希望各位遇见不要走了弯路

网友A:
看来这桥也是不太耐啊

网友B:
这桥也不好加焊  焊不好就报废了

网友C:
你这这样搞下估计能用多久啊

网友D:
我也接了台,放电就好了,不过一周后就返修了,我正考虑要不要换南桥来着。

网友E:
老手啊,姜还是老的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这桥也是不太耐啊

是的  这桥爱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桥也不好加焊  焊不好就报废了

这桥要掌握温度 不要爆珠就好 多搞几块板子就有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这样搞下估计能用多久啊

最起码三个月保修期内不会回来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接了台,放电就好了,不过一周后就返修了,我正考虑要不要换南桥来着。

这个桥取下来 掉点掉漆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是大面积的 除非你有好的焊台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老手啊,姜还是老的辣

呵呵 做的多了就有经验

网友:
我给 客户 修的 联想S410 也是一样 按开关 灯亮  不开机,,,放个点 居然好了,,

网友:
我一般210不爆珠

网友:
放电就好了啊。干嘛要换南桥

网友:
换这个桥还要修改BIOS?楼主怎么知道的?

网友:
这桥也是不太耐啊

网友:
换了南桥不刷初始bios会有什么现象?这个板取桥掉点一般是空点还是有线的焊盘也会掉?等到它完全融化再去取还会掉吗?

网友:
还是大婶厉害啊

网友:
以前老是做不好这种桥,一拆下来就坏了,现在我也是用加焊的

网友:
这种桥加爆也能好?一般得换吧,用不了多久的

网友:
这个经验很重要

网友:
加焊以后好了吗

网友:
必须要好呀

网友G:
修过一两次都是爆珠了.

网友H:
风险那么大,先用着先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修过一两次都是爆珠了.

那是你温度没控制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风险那么大,先用着先吧。

一星期内必返修

网友:
  xiexie xieixie  xie xie xiexie

网友I:
楼主维修还要保三个月??  我们这都是一个月的

网友J:
这个本还有这个通病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维修还要保三个月??  我们这都是一个月的

我修显卡都是保修三个月 返修的也有但是少 现在修显卡都是重置 然后散热一定要搞好 不然返修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个本还有这个通病啊

还有个现象就是开机掉电 也与这个桥有关 这个桥容易坏 遇见多了

网友:
呵呵 头像亮了

网友:
上次碰到过一次,放电就好了,一个月回来了。

网友:
放电就好  为什么要换桥了

网友:
加焊温度210能焊好吗

网友K:
是不是温度过高问题。桥容易坏?

网友:
blos合成不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是不是温度过高问题。桥容易坏?

这个桥温度并不高 具体原因不知道

网友:
基地有远程课 建议学一下 又不贵

网友:
我这里也来了一台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机子,也要试试加焊南桥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桥取下来 掉点掉漆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是大面积的 除非你有好的焊台

我重新刷了个BIOS,现在还没出现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重新刷了个BIOS,现在还没出现问题,

呵呵 修好钱来就成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

网友:
我遇到问题也是,加热BIOS附近就开机

网友L:
这个故障不是南桥问题,加焊了也会返修

网友:
换桥后一般要刷BIOS

网友:
看来这个是通病啦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这个故障不是南桥问题,加焊了也会返修

你可能是个例 我今年遇到好几台 都没有返修

网友:
intel的桥一般还是好加焊的,不像AMD的,动不动加焊就坏

网友:
这个机器故障点找的很准啊

网友:
想不通是仁宝为啥添加黑胶,难道不让维修人员赚钱了?

网友:
要是三个月零一天坏了呢。?感觉这样加焊对客户不太负责人。。。不知道有没有和我意见统一的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南桥问题,最好还是换个跟E440问题一样

网友:
这机子新哦

网友:
受教了  感谢楼主

网友:
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,讨厌灌胶了的芯片

网友:
这种板子上BGA容易变形

网友:
这桥也不好加焊 ,以后的注意

网友:
对了 楼主 现在好有这个板子吗 图纸也行 能帮我看看 U13这个东西是连到哪里去的吗
U13在背面CPU下

网友:
这么快就秒杀了

网友:
受教了,感谢大神分享!~~~~~

网友:
这种故障太多了。

网友:
看来得报名合成的课了~~

网友:
今天遇到过跟楼主一模一样情况,想加焊下,这个桥,上下温度多少合适呢?在线等

网友:
一般只要放电能好 我都不去管它 直接装机

网友:
E系列的单桥坏的挺多的

网友:
E540好东西,正需要xiexie

网友:
我这里U口不能用,但是有电压,这是什么问题

网友(2018-04-03):
这小南桥太爱坏了,应该是发热量大引起的

网友:
温度掌握好一点,一般都不会爆,这个全凭经验了

网友:
这个都是通病了,直接换桥,刷BIOS搞定。

网友:
跟南桥关系不大,这种三板斧就不要拿出来说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这桥也是不太耐啊还是大婶厉害啊

网友:
呵呵 修好钱来就成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 换个桥吧 加焊用不了多久的

网友:
这个南桥取下来重新值球一般用个一两年没什么问题 但是难度就在取南桥 这个工具是占有一部分 不过最主要还是要看自己把握的度 把握好了 什么BGA基本都差不多

网友:
是我就放弃了 不修了

网友:
加焊能拥住了吗?

网友:
这个胶的 稳定多少度不会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放电放好 的,有的时候还是不放心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