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K43T进水维修

楼主(2016-03-25):
接到手跑马 到0.4几 老板说了 是进水让我 修不亮 ,好吧 拆吧  拆出来 果然是进水的

进水图

板子正面

板子反面

改变以往 那这棉花 擦啊 擦啊的 直接拿起刷子 刷 刷掉的件 就是短线的 坏的地方
前提是 要拍好照片哦 证据!

处理好后 进水

仔细看一个 o欧姆的电阻 被我 刷掉了 在仔细看别的地方 没有 腐蚀 掉件的地方 加点测试这是个 保险电阻吧 对面是19v

直接一坨锡

ok亮机子了 测试键盘 触摸板 声音 无线都没问题 真 够爽快的 ,,,

最后一张亮机 图

网友A:
进水这么多就电阻坏?捡钱的节奏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啊。。我笨以为是大修机器。。不过估计返修几率大

网友:
还好腐蚀的不严重,不然就要大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水这么多就电阻坏?捡钱的节奏

嘿嘿 捡钱又不是我的  都是老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