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01A之伤筋动骨,嫁接假肢

楼主(2016-03-25):
长话短说,接手一台华硕X401A,没拆就有一股骚味冲出。还好老衲定力深厚。一件件脱去外衣,果然有妖孽,都骚出皮了。清洗干净,查点位是内存供电烧了。看来原来那个地方是不能用了,能不能改呢??找来一块DELL  板号UM8的板子把内存供电剪下,开始了漫长的手术。改完后的效果。 这是小板的图纸 简单就是接上5V供电,19V上管,两个开启,接地。上电测试1.5和0.75都出来了,然后给主板接上1.5和0.75的供电一共7根线。上电测试还是不跑码,跑到0.5几。上示波器测试SMBUS有一个有波一个没有。测没波的电压只有2.2V阻值明显偏小,跟主板只连到这 两个地方拆了还是偏小,只有板层断线了,只有断线重新连线上,这是连的线 机测试OK刚好触摸板下面有空的地方,把小板塞那里,装好的图晒上,还有内存波形图 觉得还行就加点分吧

网友:
加分鼓励,看着烧的厉害的就恐惧!

网友:
这是整理好的,不会太乱

网友A:
好6.。我原来烧出洞都不想修。。楼主放哪里了小板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6.。我原来烧出洞都不想修。。楼主放哪里了小板子

触摸板下面有空位

网友:
不错,错成这样,接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触摸板下面有空位

一般都是老手才弄得出来啊

网友:
面对烧鸡,你做到了一个真正的骚年。

网友C:
板层中间没怎么影响到,还是挺顺利的。

网友D:
厉害 你这机器没有短路真奇怪了

网友:
楼主真够骚的啊哈  烧成一逼啊,能修好不错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板层中间没怎么影响到,还是挺顺利的。

剪的比较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厉害 你这机器没有短路真奇怪了

忘说了,内存光荣牺牲

网友E:
z这样都能改啊 开机时间长会稳定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z这样都能改啊 开机时间长会稳定吗

摸上去没温度

网友:
楼主对主板维修真是深入简出啊,厉害

网友:
牛逼哄哄了

网友:
挺厉害,真想给你点十万个赞,要是我直接换主板了

网友F:
ASUS  点位   飞线   爽啊!  是SMBUS一个被拉低   导致不过内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ASUS  点位   飞线   爽啊!  是SMBUS一个被拉低   导致不过内存!

没点位就难修了

网友:
牛B,厉害的无法形容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  已加分。 有波波就是牛,多谢分享。这样搞还没试过呢  下次试试

网友:
这修的厉害。要 我早放弃了

网友:
好猛啊 直接剪板飞线

网友:
死马当活马医

网友:
有扎实的理论知识才搞得来哟。。。

网友G:
牛,主板模快化的先驱

网友:
666华硕的就不想搞了,其它的到还想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牛,主板模快化的先驱

伤筋动骨一百天啊

网友:
好思路,好办法,不知是否稳定,有机会我也试一试!

网友H:
专家好技术,佩服佩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专家好技术,佩服佩服。

专家谈不上,也是瞎混混

网友:
这都能改  厉害

网友:
技术精湛啊,老师傅呀

网友:
来烧出洞都不想修了

网友:
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有很多限制性,如果没有空间放下去就麻烦了!

网友:
楼主好NB的感脚,这得是长玩电路的吧!

网友:
真是NIU B 下次再接个显卡板

网友:
楼主能说哈分的那七条线,还有测没波的电压只有2.2V阻值明显偏小,跟主板只连到这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
两个地方拆了还是偏小,只有板层断线了,只有断线重新连线上,这是连的线这里是飞线哪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