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原装主板945GC-M2不能点亮维修

楼主(2016-03-25):
注意:菜鸟维修,高手勿喷!

拿到电脑测试上电完全没反应,拆机第一步,
打开机箱发现了电容已经鼓包(如图)。

第二部拆主板。主板拆下来看了下主板背面,有4处有液体的痕迹(如图,箭头标注)。

于是就直接拆下这4个电容,换上同容量同电压的电容。

装上电源,开机问题依旧;直接拿个旧电源(好的)换上去开机,OK能开机了,上图:

说明电源也有问题,短接绿线和黑线,电源风扇正常旋转。那这是为什么呢?

第三部,拆电源,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也有2个电容鼓包了。(如图)
航嘉电源

拆下换上,接好线路,再次测试开机,亮了。

搞定收工,高手勿喷,望高手能帮忙纠正下,维修思路!另检修的流程,望高手指点指点!

网友A:
还是以前的这种电容好,现在的固态看都看不出来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是以前的这种电容好,现在的固态看都看不出来!

多谢,新手!多指点。帮忙看看我第一个帖子,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46815-1-1.html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多谢,新手!多指点。帮忙看看我第一个帖子,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46815-1-1.html

AMD单桥一般都是只接上BGA加焊行就行,不行送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单桥一般都是只接上BGA加焊行就行,不行送客

谢谢!加热后能跳过50,桥温度一下来就档50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是吃皮了,换两个电容就修好了

新手,只会简单的东西!学习中

网友D:
鄙视固态电容,没固态电容,维修轻松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鄙视固态电容,没固态电容,维修轻松多

固态电容  是那种全封的吗?新手学习中!求告知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还是以前的这种电容好,现在的固态看都看不出来!

假固态顶上有个K按下有点软就是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假固态顶上有个K按下有点软就是了

妹妹你别忽悠我啊,我竟信以为真。去翻旧主板结果一个也没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妹妹你别忽悠我啊,我竟信以为真。去翻旧主板结果一个也没找到

假固态 以后你会碰到跟我说的那样的。
我碰到CPU供电的固态是假的
顶上有带K字型的 不明显的K

网友F:
好,不错,修好了才是硬道理

网友G:
高手也是从零起步的,做的挺好的

网友H:
虽然故障简单,但是这是真真实实自己修的故障,鼓励原创,就算再简单的故障都是有新手可以学习的地方,电源里面有个电容应该是待机5V滤波的,它出问题会导致电源不启动

网友I:
电源坏了一般都是换,不修。

网友J:
这板子还有修的吗,这么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板子还有修的吗,这么老了

新手  练习练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慢慢来都是从基础的开始

谢谢,学着自己动手,这是我的观点!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电源坏了一般都是换,不修。

坏了就拆开看看,发现了鼓包,就换,新手学习,我认为多动手才行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虽然故障简单,但是这是真真实实自己修的故障,鼓励原创,就算再简单的故障都是有新手可以学习的地方,电源 ...

电源可以启动,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求解答,测量了绿线4V,紫线5V。短接绿线电源启动,但是插到主板上就没反应,换了电源里面的那2个电容后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高手也是从零起步的,做的挺好的

多谢支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好,不错,修好了才是硬道理

多谢支持。

网友:
又学习了啊的

网友:
运气真好 换号电容就可以了

网友:
都是电容惹的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可以启动,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求解答,测量了绿线4V,紫线5V。短接绿线电源启动,但是插到主板上 ...

因为5V待机电容有问题,导致供电滤波不良,供电不足,功率不够,所以带不动主板

网友:
老主板电容坏的多

网友:
这个还有假电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