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M5010不触发全球罕见问题!

楼主(2016-03-25):
戴尔M5010AMD集显的机子,到手大短,直接秒到待机正常。通电,35V正常,按开关到0.089不动了,晕

网友:
此机有进展,还在维修中

网友:
此机修复,今天继续

网友:
本佳作适合新手,因为是触发不上电问题, 这种问题一般修复率百分百,除非人为因素

网友:
现在进入正题

网友:
按开关到0.089不动,到这有什么思路,从哪下手呢

网友:
一般都 是先从EC入手,对,有触发动作那EC工用条件基本正常了

网友:
本人基础还了不少,不放心,还是查查

网友:
ec的供电正常

网友:
ec的复位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ec的时钟有人说在内部,无从知道,不管了

网友:
PCH复位,正常

网友:
S5_ENABLE 正常的,不测也应该 知道正常,因为3 5V已经正常出来了

网友:
PM_PWRBTN#,按下开关后被拉低,但不再抬高

网友:
到这步应该查什么呢,FCH吧

网友:
+3.3V_ALW和+1.1V_ALW正常

网友:
RTC电路也正常

网友:
到此为止,大招放完了,还不行。瞎搞了,换EC,刷bios,还是不行,陷入困境,难不成要干桥?

网友:
没思路,给老板说要换桥再试。老板来了一句,这机开始是大短,去了电容用电池是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的。打脸啊,没人跟我说啊。上池,亮机,一点问题没有。用适配器不行!用适配器不行,思路又来了,查什么啊

网友:
对,ACIN。常规思路S5_EN出来后,ACIN是正常的(我是这么认为的)。这机不是

网友:
BQ24754的2脚出来,经pq4502和d3703拉低AC_IN#_KBC进EC。很简单的电路,pq4502的G级要为高电平,实测为低

网友:
来了精神,周边测没问题后换了芯片,通电,待机0.124,实测
BQ24754的2脚为3.3V,正常的!现再测 3 v和5v,没有了,待机芯片也发热,晕

网友:
冷静,用电池是正常的,不用考虑待机芯片的问题。直接测S5_ENABLE为低,用示波器打,通电后抬高再拉低。ec前面已经换过了。为什么 AC_IN#_KBC正常了S5_ENABLE反被拉低。

网友:
断开R4202,S5_ENABLE是正常的,PURE_HW_SHUTDOWN#也是正常的3.3V.难道是3V_5V_EN拉低 的?换待机芯片,涛声是依旧的

网友:
又进 了死胡同,通电,看着电流发呆,发现电流表是跳的.0到0.124反复。测一下BQ24754的2脚是稳定的3.3,
再测PQ4502的d级,在跳。好啊,狐狸尾巴在这里,摘了pq4502,直连ds两级,结果还是一样。奶奶的

网友:
思跑又断了,想着想着想起数源科技五连板翻倍股而我却没买,唉,更烦了。

网友:
既然不是PQ4502的问题那就装回去了,我有这个习惯,省得下次不记得。没思路  了,修修好修的,找回点感觉

网友:
秒 了四台回来,功力大增。无聊看着PQ4502,用线直连DS级,通电,奇迹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,电流 上来了,我滴个乖乖

网友:
你这发帖的套路 也是醉了

网友:
谁能告诉我,摘了直连DS级不行,PQ4502在板上直连DS级却可以呢?

网友:
在想不通中我装好了机子,插上电池正常进系统 了,断电,电池也可以正常用 ,交付前台。下午,前台说电池不能充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