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3E进水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03-25):
本本拿来时说是不开机,插上电源有待机0.010,不能触发。。
直接拆机,发现IO旁进水了,应该是从触摸板的左右位置进的。
用洗板水处理干净,发现掉件了。。。
华硕没有图纸,只有点位图
从点位图上也看不出来掉的电阻的阻值。。并且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的位置不用上件。。
上论坛搜吧。。

找到了这张图,可以更好的知道那个位置掉件,那个位置是空件
发现掉的件都是跟EC连接。。
找到EC的图纸

这个是DV4-4000的图纸,用的是一样的EC。
对比图纸看元件的阻值,补上元件。。

补好元件,再次触发,顺利开机显示。。

问题不大,所有时间都是在找图片,找一样EC的图纸,找元件上。。

网友:
有耐心啊....

网友:
有时候可以从淘宝上找对应的主板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