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1 装内存掉电,不装内存不掉电问题

楼主(2016-03-25):
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31笔记本,独显的,一开机电流跑到1.2后掉回到0.35来回不断重启,取下内存电流一直在0.8左右,查了一下这个型号也有通病。就是BIOS问题,说是直接刷U6就可以了,直接下了个这个U6的刷了电流只到0.3,也没跳变了,想了想,以前有联想E430也有这种情况,直接拆了U6,把U5重新刷了装上去试试看,没想到成功了,意想不到的成功,分享给各位同行。顺便把这个BIOS奉献出来

迅维网 www.chinafix.com_E430-8131P-REV1.0 U5bios---U6拆掉.rar

网友:
E430和E431这俩机子老恶心了,这个故障是我们的福音啊

网友:
下个来试试看。

网友A:
你说的直接拆了U6是什么意思,是把U6拆了不装 把U5的程序重新刷了一遍吗?

网友:
试试看,但愿也能亮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直接拆了U6是什么意思,是把U6拆了不装 把U5的程序重新刷了一遍吗?

是的,没错

网友:
真神奇  U6不装也行

网友:
刷了U5,拆了U6还真亮机了。用其他地方对应版号下的U5程序单独装上,电流0.7反复重启。但是刷楼主共享的程序就可以亮机,真是太神奇了!

网友:
正好需要 谢谢

网友:
     U6不装吗

网友:
是的,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

网友:
你这个是E430  还是E431  的BIOS  啊 ?

网友:
版号一样通用的

网友:
我试试,正好有一个机器

网友:
非常感谢,BIOS完全没有问题,而起我用在E531上也能够亮机

网友:
拆来都可以啊……。

网友:
楼主   你的E431版号是  NM-A043的 吗

网友(2019-07-04):
你好,我的编程器就610P没有CFEON QH64-104器件,不知谁有办法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