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355 一体机 不开机 修复后 保存的 C355 CFT3S 1.1 亮机BIOS 有图

楼主(2016-03-25):
此机同行发来,,不开机,,待机0.158电流,,明显偏亮,,量的有3.3V   5V没有出来。。想刷个ECBIOS 论坛里找不到,,不是空的,,就是开不了机。。。没有办法,,去%宝上买了一个,,还是一样,,,没有办法,,只有拆机修主板,,当把主板上面的线全拔完后发现5V待机出来了。。一步步往回装,,当装上开机线时,,,5V又没有了,,电流从正常的0.24变为0.15   ,,查开机板,,发现上面一个电容短路引起的。换上此机修复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是保存的BIOS  肯定是OK的

C355 CFT3S 1.1.rar

网友:
这是修好机的图片

网友:
这是这个主板的实物  对一下,,板号

网友:
这个机子的BIOS 二个一起打包在里面了,,包括EC BIOS 1M 和  4M的另一个BIOS

网友:
有图纸 没

网友:
刷那个啊  你这个里面有3个啊  还有主板上是刷的那个啊   主板上有2个BIOS

网友:
只有一个吗

网友:
机器总共3个BIOS的。楼主备份不全

网友(2016-05-05):
是3个,不知道刷哪一个

网友:
挡LOGO刷bios能好吗

网友:
好帖子,先标记下

网友:
  维修就是的细心  在能修好

网友:
我这有台有时可以开机,有时开不了,刷EC BIOs 测试下

网友(2016-06-18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保存的BIOS  肯定是OK的

谢谢,我刷个试试

网友:
有没有刷好过的,追加下呗。

网友:
1.0  和1.1  版本的BIOS 是一样的不

网友:
刷4M的就好了

网友:
来了台触发电流500啊 不亮啊  刷一下看看

网友:
能说下那个电容吗,我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了,在线等

网友(2016-08-01):
我的{开机电流0.9

网友:
怎么的是1.0 大家有没有版号1.0的bios

网友:
这个东西就得仔细观察

网友:
这里有一个 电流跑0.4

网友(2016-09-09):
我的电流在0.5左右 刷那个

网友:
具体点最好了,不然还要一个个查啊

网友(2016-10-15):
我的CPU短路,换了CPU电流跑到0.6左右,求1.0 版 的BIOS

网友:
集显还是独显的,我的独显卡LOGO 不知道什么问题

网友:
C355和C455 BIOS可以通用吗 ? 有人试过没有

网友(2017-12-21):
最好能把CPU 显卡型号标出来,不知道455和355是否通用

网友:
试过了 是好的 可以开机我的是C455独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