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修E420

楼主(2016-03-25):
这是二修机,同行只拿了主板过来,说有短路
一看3、5待机芯片焊得那个歪啊,这焊功还来修本子
还好没动桥,黑胶如果他来动,我就呵呵了
什么都不说了,焊好打值上电。
插电就0.098,待机芯片发热

(这是修好之后的图,参考看看就好)
测了下线性3、5都正常,待机3、5只有0.8左右
后级问题,打值正常,这是烧不出的
我断开待机3V,上图隔离点就是动手切断的
断后就待机3、5正常,只能在待机3V后级找
花了两三天都没找到问题,就卡在这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修其他机子时想到有可能桥问题
有时间了就换了桥

掉了一个点

X。一上电,电流一路奔到1.2,心花怒放。。。真是桥。
外接屏再次上电,0.098.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我。。。。。
又是这,什么问题啊,待机芯片发热
一W个羊咩奔过。
在次乱意中测到总线供电下管有点问题DG有400左右值

拆下也真是有值,而且座子上只有100多值
就将上下管和芯片都换了,电流就奔上去了。
。。。。。
修了几天就是这问题唉。。。。。
但这问题为什么一插电电流没有瞬间跳变再掉电下来,而是直接0.098?

网友:
不会吧,这板太坑了,待机过大,跟总线供电有问题

网友:
3v后级的问题怎么会跟总线供电有关系呢?

网友:
感觉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,说不定过几天就返修了!!

网友:
今天修了一台华硕K43VS 待机0.3几   是主供电没过来  呵呵

网友:
楼主岂不是白白换了一个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