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40显卡驱动打不上

楼主(2016-03-25):
DELL 1440显卡驱动打不上,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,重装系统也没用

网友:
这款机ATI显卡容易虚焊。

网友:
这种机器显卡通病的!

网友:
那应该是显卡坏了吧

网友:
那个打不上就干那个

网友:
先热一下显卡试试,如果不行重点查一下显卡供电部分!!!有的显卡供电会引起这个故障

网友:
驱动程序如果没有问题,那就是显卡本身硬件问题

网友:
就是显卡虚焊了

网友:
先刷资料啊,刷完不行再加显卡

网友:
ATI 020的显卡,风扇吹一下可以帮助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