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联想不显(水贴)

楼主(2016-03-25):
几星期前的案例,多有不全见谅

好像是上电0.8左右不掉电,测独显供电没有
这机子独显供电是分开的,插拔一下
再测还是没有,但有发现,万用表有0.02跳了一下子
如果这直接用示波器测就直接能看出来了

示波器用起来不方便,要开一般不用。
我直接换了电容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供电小板有问题吧

网友:
楼主好经验,这机修的不错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实例  学学习习

网友:
楼主你直接干电容,是以前修过这问题吗?

网友:
楼主的功底好,一点小电压跳变就能判断故障点,赞

网友:
这个小板爱出问题 是老毛病了

网友:
电容滤波不良了吗

网友:
   楼主换电容是什么意思?  什么情况导致的不供电

网友:
经验真不错,以后遇到或许能秒杀了

网友:
滤波不良 或者过压导致的吧

网友:
为什么直接换电容,不解!分享一下楼主

网友:
电容不良引起的供电保护,这种情况下不会引起掉电,只是不出电压, 想想也就明白了,

网友:
我修到的是换了显卡供电芯片,才好的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 上回我也修了一个一样的

网友:
这种小板问题简直就是这个号机器的通病

网友:
这是通病来着   大家都知道

网友:
楼主,经验老道,都不需要看示波器了,判断故障点迅速啊

网友:
看完此贴,我想遇到机器也是可以先看看别人是怎么修的了,也许会快点呢

网友:
这都修好几年了,小板总是坏

网友:
通病上示波器一抓就出来了,是欠压保护

网友:
还是第一次知道,学习了!

网友:
楼主的观察能力很强啊

网友:
厉害,我遇到这个直接换主板了

网友:
这种我也修到过,是这么回事

网友:
这小板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能说的具体些吗,这个电容是哪个电路上的

网友:
稳定不 会不会返回来

网友:
看来这样的问题,楼主修的不少了啊

网友:
Y450r的老毛病了

网友:
这个Y450 的小板1.8 V供电的老毛病了!

网友:
这机器就是这个问题多阿

网友:
加焊 显卡供电 芯片 ,,一般都能好

网友:
秒杀 秒杀

网友:
楼主的方法我也试过,现象明显的有用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通病啊、、、

网友A:
不是这个原因,平时我换一下MOS管一样会好

网友:
y450小板通病,确实是水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这个原因,平时我换一下MOS管一样会好

这摆明就是波形不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摆明就是波形不良

我的意思是热一下他就好了,

网友:
这个小板 还是换了稳定  很容易返修的!

网友:
这机子不好修,显卡坏了经常搞不好

网友:
供电小板故障也是通病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实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