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340通病

楼主(2016-03-25):
故障是不触发,买了个BIOS刷上去好了,里面4个。EU2是IO 的,刷它包好!

网友:
刷好的麻烦给俺+点分,谢谢

网友:
我下来试试好不好
我的是卡LOGO

网友:
耍过的回复啊,BIOS能用u

网友:
里面有没有BU2?

网友(2016-04-27):
下载了 需要了

网友:
有B540的吗

网友(2016-06-06):
我这个联想一体机B340 开机不显示,能刷这个BIOS吗???

网友:
是不是真的啊  能不能用

网友:
下载一个刷试试看

网友:
谢谢,正好有台不触发的,下载试试

网友(2016-07-06):
真的吗。我下来试试

网友:
我的好像是电源坏了。有办法确定吗

网友:
发现一个问题,B340和B540是一样的

网友:
谢谢,正需要,下一个试试

网友:
楼主,我手上有一台你这样的机器。有时候能触发 有时候不触发。在能触发情况下,风扇转几下就停了,然后就又不触发,我多按几次开关就又出发了,不过还是那样。你说的那个eu2的bios我刷试了还那样

网友:
能进系统有声音,刷了管用吗

网友(2016-08-19):
下下来试试看,通电不显示

网友(2016-09-27):
我的开机掉电。有时可以正常使用、刷了有用不

网友:
我试试 一会告诉大家结果。。。。怎这个机子子的电源好换呢。这个机子电源是个8针的电源 。。CPU 是8针的。

网友(2016-11-10):
刚好遇到一台,试下先。

网友(2016-12-18):
刚好需要 谢谢老板

网友:
你的是不是 按开机键 灯闪一下就灭了

网友:
下载 分不够 哎

网友:
下载了 正好需要

网友:
没有修过这个型号的

网友:
收下了 感谢

网友(2017-08-26):
有刷好的吗 麻烦说明下 分不多

网友(2018-01-31):
我也碰一台风扇转一下就停的不知道 是那里的问题。

网友(2018-07-12):
开机没反应刷了也一样点不亮。有一块带电视的板装上可以开机。就是插屏的线不同,用不上。

网友(2020-12-18):
谢谢分享,下次遇到相同机器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