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暗屏(也是水)

楼主(2016-03-25):
暗屏修不少了,屏接口高压条之类的这次发个更水的。。。。。。
拆开机子打算裸板测条件,但裸板插屏时竟亮了
???什么接触不良?点了几次都亮,我的乖乖,这钱来得真快
开心ING,装机后。。。暗屏
外设我都没上的,但我留意到屏接口上
我就隔离测试一下

我相信这问题不会只有我遇到

屏接口上条件不足,EC没发给高压条信号
一般只要自行拉高就行,但如果有时候拉高后开机亮一下就暗屏的话
一般换EC就能好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6-3-27 12:18):
好像都看不懂,也是我没有发原机子主板图的原因吧,原来板子上是没有那黑色贴纸的,我加上去的用来隔离屏线与主板的接触。

网友:
学习了下次遇到就容易了

网友A:
额  没看懂   问题是神马?

网友:
现在好久没修到这个 问题了 一半都换了

网友B:
楼主是强制拉高的是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额  没看懂   问题是神马?

这都看不懂,只有三个图,就是隔离主板与屏线接触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强制拉高的是吧

哥们你看了吗。。。

网友D:
EC  一方面  我遇见的X201  一开始以为是通病 没看问题 直接开干 换了EC  冰果。。。。暗屏  最后 是 屏线的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EC  一方面  我遇见的X201  一开始以为是通病 没看问题 直接开干 换了EC  冰果。。。。暗屏  最后 是 屏线 ...

你这问题接口上条件是正常的,如果正常当然不是主板问题,换EC做什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问题接口上条件是正常的,如果正常当然不是主板问题,换EC做什么。

屏的供电时经过EC97脚上去的 有这个通病 当时什么也没想 就直接换了。。。

网友:
貌似是G4的通病

网友:
我碰到的都是屏线接口接触不好,一般都在接口后面贴个胶布,按下去比较紧就没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都看不懂,只有三个图,就是隔离主板与屏线接触就好了

不好意思哦  我是小小小白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说接触不良?拆装一次就好了?

网友E:
我一般是直接拉个3.3V过去  换EC多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一般是直接拉个3.3V过去  换EC多麻烦

都 是用这方法,只不过有时候拉高后也是不行的,因为EC模块坏了,只能换EC,不然灯管只会开机瞬间亮,之后也是暗屏。

网友F:
这机器进系统后黑屏会是什么问题?DOS,PE,BIOS界面不黑屏

网友:
没看明白楼主是怎么修的!

网友:
大部分屏暗都很好修

网友:
贴纸的问题吗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机器进系统后黑屏会是什么问题?DOS,PE,BIOS界面不黑屏
没遇过,不过思路一般就是用自己硬盘装系统,屏蔽独显,刷BIOS,裸板进系统测接口条件,拆网卡声卡,换EC,换显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