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5上电0.6左右,没想到是它也坏了

楼主(2016-03-25):
cq45上电0.6左右,八成是1.05v没起来,拆机,发现果然1.05v上管居然烧糊了,上管旁接19v的一个0欧电阻也爆了,把上管拆掉后,量g级对地阻值只有70多,tps51117,也是坏的,1。05v对地阻值有40多,这个应该正常,把坏的东西都更换完毕,上电,1.05v出来了,但是没上cpu电流一下飚到2安多,麻利拔电。示波器量瞬间1.05v,简直是曲线,把1.05v电容换掉,问题照旧。郁闷了,仔细再检查一遍51117工作条件,都ok的。会不会是负载的问题。1.05v到北桥南桥和cpu,cpu没装已排除,南桥能上电内部1.05v损坏可能性比较小,那就先拔北桥吧,拔掉北桥上电,电流0.3安,1。05v没杂波了,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了,换一块上去,尼玛啊,电流又飚到2安多,这次拔电晚了,把上管连19v的电阻又搞爆了,看来不是北桥的问题啊,到底是什么引起杂波呢,tps51117周边都排查了,电容也排除了,难道是电感,换一个看看吧,尼玛,一换马上正常了,上一次碰到线圈坏的,还是在t40板子上,已经5-6年了。,今天又碰到了,白白做了一遍北桥,希望能帮到朋友不要走弯路

网友:
电感坏的挺少的,修这么多就见了一个。

网友:
PWM电感坏真少见,我也就遇过一次在待机3V上。坏了直接是测不了的。也只能换。

网友:
我手里有个1.5v上管总计穿的  也是51117  不上内存  电压正常能出来 就是上管很烫  加上内存上管瞬间被击穿  各种换 芯片 上下管 电感  电容  显卡  CPU 都尼玛干了还是上管发烫 不能上内存  搞得头大 楼主给点思路

网友:
电感坏的还没有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