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这是屏问题吗?

楼主(2016-03-25):
京东方 LE-32W170 32寸液晶电视是这样的。注意:模糊的无信号框在移动,接电脑图像以及OSD菜单都是模糊的。屏线已清洁处理。

网友A:
驱动板上面电容换掉试试
排线 各个排除 还是一样就说明屏幕坏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驱动板上面电容换掉试试
排线 各个排除 还是一样就说明屏幕坏了

拔掉屏线也是满屏竖带花屏,只是没了无信号框。这一点使我确信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拔掉屏线也是满屏竖带花屏,只是没了无信号框。这一点使我确信是屏的问题。

屏幕坏了。。别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拔掉屏线也是满屏竖带花屏,只是没了无信号框。这一点使我确信是屏的问题。

有人修过满屏是竖线的,不过,那个竖线有规律,不乱,是刷程序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