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41MT跑C1不过内存

楼主(2016-03-25):
求助GA-G41MT跑C1不过内存
检测SPD3.3V  供电1.5V  vtt 0.75V   总线供电:一条3.3V 另一条为0V, 时钟1.5V, 复位为0V

网友:
拿你这个主板问题还真多 先把简单修出来
复杂的后面慢慢修

网友:
总线好像不对啊。技嘉G41的板子我修了挺多都是一样的。你看下有没有LM324那个是通病哈哈

网友:
总线另一条电压0v不对,先把它修岀来。

网友:
后缀名师什么?  论坛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  楼主可以搜索下

网友:
把内存的系统总线修出来就行了,两条都要是3.3v

网友:
这个问题显得复杂,有内存打组卡好办

网友:
最后以加焊北桥和管理总线飞线解决。

网友:
顺便上传一副图纸吧

网友:
就是这份图纸

GA-G41MT-S2PT图纸

网友:
BIOS刷过没,供电都正常吗